楼主(2015-06-07):
这个程式是三菱A系列PLC的,和威纶触摸屏配合使用来的,其中机台要想正常运作,需要修改参数,其中还有权限等级,修改参数需要正确的权限等级和密码方可,无奈屏幕被加密,不能读出屏幕的程式,现在请各位高手帮忙找出其中的密码!如果哪位高手帮忙找出来的密码能用,本人承诺绝对有偿!!!

网友A:
估计权限和密码是在屏里设置的.......我一般都 是用屏的这个功能....不在PLC里做..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PLC程式里找不到密码,能找到的都试过了,不行的!不过谢谢你的热心肠

网友B: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威纶MT500系列,阁下有何高见

网友B:
这种的我也遇到过,台湾人写的,有校验,要详细跟踪程序,
虽然我不能确定是哪省人写的,但我能肯定是中国人写的!详细跟踪程序我试过了,因为PLC通讯口只有一个,所以不能实时监视,但我在输入密码后,马上对比了之前的程序,几乎没有变化,看不到明显被修改的寄存,谢谢你!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MT500论坛不是有软件直接破解了啊
破解软件我看过了,都是穷举破解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