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灰色的呢

楼主(2015-06-07):
传送指令为什么是灰色的

网友A:
用鼠标单击一下那个MOVE的块,就应该变成绿色的了。

网友B:
这个你放心,是在执行的,只是他现在没显示罢了,我以前也做电气,现在做淘宝了,欢迎亲光临小店
http://shop70198926.taobao.com

网友C:
这个不是问题,不影响运行,灰色的,只要将鼠标箭头放到灰色的图标上,就可以了。

网友D:
鼠标点到要监控的那个NETWORK试试

网友E:
模拟编写一段程序看看有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