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电机进水

楼主(2015-06-07):
请教各位老师,如果电机里进内了,用什么方法处理方便快捷?

网友A:
拆下烘干

网友B:
用电吹风或者碘钨灯吹烤,吹干了后用摇表测试绝缘,达标的话可才可上电。还应该更换轴承润滑油或者换轴承,不然用不了多久电机就会异响或者损坏。

网友C:
烤箱里面去考几十个小时,注意温度不能太高,然后用万用表测绝缘,再然后用兆欧表测绝缘。

网友D:
兆欧表测绝缘,绝缘没问题的,用电吹风吹就能用,正常用的发热了很快会于,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E:
看电机大小,我一般都是拆开端盖,拿出转子,用两百瓦的白炽灯烤八个小时左右,用摇表测绝缘电阻,不合格继续烤.

网友F:
拆下放进烤箱,60~80度,烘烤4小时左右。出炉检测绝缘达标就可以组装使用。

楼主:
先看电机大小,小电机拆下转子先用压缩空气枪吹明水,然后用热风枪(1500瓦电吹风)也可以,但不要定一个位置吹,以免受热不均。一般10多分钟用兆欧表看看绝缘电阻是否合格。

网友G:
送到修理店,交钱,完事!

网友H:
还可通上低压电从内部加热比较快,最终用兆欧表测量以达到要求为准。
风铃

网友I(2015-07-15):
要看是多大的电机,大小不一样,解决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还可通上低压电(如焊机的次级、电流发生器等),从内部加热比较快,最终用兆欧表测量以达到要求为准。
这个方法要注意控制电流,否则容易损坏绕组

网友L:
电机进水,先看看电机坏了没有,1.烤干,2.送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