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如何读取J3系列伺服当前位置

楼主(2015-06-07):
如题我在做一个机械手,在不用定位模块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其他方式读取伺服器的当前位置。

楼主:
D8341的当前位置是如何得到的,是程序自动计算的吗?

网友A:
使用ABS指令,具体看FX3定位手册

网友B:
ABS指令,或者通讯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