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5-06-07):
谁能写个三菱的程序!能检查到输入输出点好坏的程序!

网友A:
我可以帮你!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B:
输入点不会,输出点还可以

网友C:
这得配合外部接线吧,要不然光看灯挨个亮也有可能是坏点,除非是批量检验要不然又这必要吗?

楼主:
批量检验是几个意思

网友D:
所有X正相开点串联,起动定时器,当前值分别介于某一设定值范围时依次点亮对应Y输出灯,查看实际输出。
所有X负相闭点串联,起动另外某一定时器,当前值分别介于某一设定值范围时依次点亮对应Y输出灯,查看实际输出。

网友E:
并没什么卵用啊,有些灯即使是亮的,电压达不到,也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