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J3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5-06-07):
如题,我在用相对定位指令的时候,定位指令的脉冲没有发完,我就用急停复位了指令的接通条件,这个时候我在接通定位指令前面的条件,伺服电机不动了,而我把plc断下电在上电就可以继续运行,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搞不懂,难道一定要把脉冲发完吗?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程序有没有问题,M码信号有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