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7):
如题   根据生产需要,有时顺序启动停止,有时几台同时启动停止,同时一台启动另一台停止,rs指令一次只能发一个,请教各位老师怎样处理同时两台及多台同时发送,通道被占用的问题?

网友A:
变频器是不是三菱,是三菱就直接用三菱的协议,不是的话无协议,RS指令指定寄存器,站号,数据都在其中,要靠改变寄存器里面的参数改变发送数据和站号

网友B:
只是启停好说,要是带频率控制好读取数据,那系统的响应就太慢了

网友C:
广播方式是主站向所有从站发送命令(从站地址为0),不需要等待从站应答;从站接到广播命令后,执行
命令,也不向主站应答。

楼主:
现在每台都能通讯,要求不是太严,1s之能同时启停就行,它不固定,根据生产需要,有时一台启动一台停止,有时两台启动一台停止,不固定,怎么办?

楼主:
有没师傅指一招?

网友D:
有人机界面吗。触摸屏什么的。如果有可以让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波特率选高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调节也方便。论坛有程序样例

楼主:
有触摸屏三菱的,不通过plc吗?请师父指一招,不胜感激。

网友E:
使用三菱PLC控制三菱变频的专用指令,那个方便

楼主:
7台变频器是英威腾的,IVDR这个指令好像不能用。

网友F:
有些难度

网友G:
同时启动用广播,其它的只能一个一个来,有延时是肯定的。

网友H:
急停可以用广播,2台或3台怎么办?

网友H:
有没师父帮帮忙?

网友I:
用MODBUS通信,加装485ADP--MB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