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plc200上电指示灯全亮是坏了吗

楼主(2015-06-08):
如题。plcs7-200上电指示灯全亮是坏了吗

网友A:
Q我也遇到了,还修和980元

网友B:
非常可能是坏了,如果修理费要980,那就不如买个国产的了,新的也不算贵。

网友C:
一般说来,Siemens 所有模块上电后,灯长亮,模块故障、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坏了

网友E:
卖给我吧,

网友F:
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