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上电指示灯全亮是坏了吗用的多,

楼主(2015-06-08):
三菱plc上电指示灯全亮是坏了吗

网友A:
上图片来看看,输入输出还有power. run. error. 电池电量低指示灯都亮了吗?

网友B:
那不一定,监控看看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C:
输入是不是接了很多传感器?

网友D:
输入全亮(正常运行没全亮),一般来讲是PLC坏了,两天前雷阵雨过后有客户报修,就是类似此故障。

网友E:
自诊断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