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DB数据全部丢失,何解?

楼主(2015-06-08):
前几天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保养过后所有的DB块里的数据全部丢失了,当时的情况是有个ET200M的从站掉电,PLC报警,触摸屏上参数全是0;
后来人怎么处理的未知。我检查了存储卡正常的,没坏。换了CPU问题还是没解决
能否帮小弟分析下,哪些有可能的情况会导致此问题发生。
在线等大神出现!

网友A:
如果是老式的S7-300CPU需要后备电池来保持DB块中的数据。如果是新型的S7-300CPU(配置MMC卡)则断电后DB块中的数据永久保持。

网友A:
如果是新型的S7-300CPU(配置MMC卡)要看看程序了。虽然保持了,但一运行用户程序则被存入了新的值。一般规范的保持方法是在OB100中对DB块进行初始化(即,恢复以前的值或赋予新值)。
下载积分:+5(kokoper) 这方法我知道 &nbs ..

网友B:
下载程序的时候不要下DB块,只要下载DB块,就变为初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