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海泰克

楼主(2015-06-08):
如何在PWS5610T触摸屏的数值输入的格式中选择十进制,谢谢大哥大姐帮忙下......

楼主:
不知道怎么设置成十进制的整数,请帮我下

网友A:
你截图的仿真一下就能用吧

网友B:
不 就 是 控制时间吗? 这就可以了 不用管 几 进制 你输入数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