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8):
我遇到一怪事情 :我用热电偶采集排气温度,热电偶进变送器  输出4-20ma到控制器模块 进行温度显示  。现在是有时候开机上电  模块显示温度为0,我将变送器的B+  拆掉重新接  示数就正常了  ,我用万用表测量  热电偶没有坏  但是信号线 和热电偶的 管壁是通的 这样将热电偶装置在机器上  就导致信号线和地导通,但是测量出来的温度是正常的。这2跟信号线 我正反接送进变送器 都有示数 显示   ,变送器 是魏德米勒的。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我不懂热电偶    希望论坛里有懂的 帮忙指点一二  告知热电偶的  一些知识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没出过这种现象。是否有干扰,热电偶的型号和变送器支持的型号对不对的上

网友B:
温度为零时,控制器模块的接入端用万用表量有没有信号啊?

楼主:
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了  是变送器 需要和控制器 同时上电 才可以的

网友C:
能够在问题解决后来论坛里分享解决过程,把经验传授给更多的人,为楼主赞一个,

网友D:
熱電偶的線和管壁不應導通
否則容易受干撓
这个我也不懂  但是测量出来的温度还是蛮精确的  热电偶是美国卡特彼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