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问题,关于S7-200modbus通讯的

楼主(2015-06-09):
[attachment=136084]
这个是200与V20变频器modbus通讯
1、这里这个40101是写入速度值,假设我想写入频率30.12,那么VW1022应该是多少
2、假如我只写一次,40100写入正转,然后我不管了(再无脉冲输入,无通讯)或者是这个时候通讯线断了,变频器应该是一直转动停不下来的节奏,还是转一下就停?

网友A:
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为啥不用USS呢?
USS通讯的话,一般都是设置通讯中断超过一个时间后,变频器停止。
MODBUS的话可以设置停止或者维持。
写入多少,得看变频器的MODBUS通讯手册。

楼主:
先谢谢上面的兄弟。
我的意思是VW1022到变频器40101,这个值有没有乘以系数,上面标定系数写的是1,不是100,难道这里只能写整数,要30的频率,就写30么,是不是这样呢,第一次接触完全不知道,最好能有个实例看一下,希望能有个懂的人出来解惑一下

网友A:
这类问题,手册上的字面意思往往也看不清楚,我的习惯就是在允许的时候,实际试验一下,很容易就搞清楚了。关键的还是先搞定通讯,而且要可靠的通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实际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