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9):
最近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开始是伺服总是走不准,后来监控了伺服驱动器,发现接收的脉冲数老是不对,或者多一两个,或者少一两个,而且有累计!当发脉冲频率升高,更是惨不忍睹,甚至一次丢掉两百个脉冲!(频率180K,总脉冲数2000000个),然后剪短了从PLC到驱动器的线,并且该用差分输入,本以为已经解决,但是昨天晚上监控了10分钟没有问题,临下班一看,一次突然丢掉144个脉冲!五个伺服一起来回运动,伺服驱动器放置在一排,但是只有第四个伺服会丢脉冲!接地,屏蔽线没问题,周围6米之内没有其它机器。专门试过第四个伺服,脉冲端口换过,差分板子换过,都不行……用的是信捷PLC,松下伺服。现在唯一怀疑的问题就是控制回路和主电路没有分开用电源了,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plc脉冲部分单独供电

网友B:
和接线有关系。和伺服PLC本身也有关系。

通常有几种解决方案:

1、有些伺服,里面有相关的参数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2、使用屏蔽线
3、脉冲电源用PLC自带的24V
4、增加滤波装置

网友C:
我180K动都不能动!165K有丢脉冲!160K就没事了!

网友D:
三菱FX1N99K就不动了

网友E:
没用过这么高的频率,3U本体最高频率好像用DRVI DRVA好像32位指令也只支持10K的频率。不知道大师用的什么控制器,高端。小型机好像不能搞那么高频率。

网友F:
不要用松下的破伺服了
丰硕的果实,离不开勤劳的双手。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

网友G(2021-05-21):
我用的松下A6伺服,丢脉冲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知易行难

网友H:
我用的松下RETEX  A6系列挺好的啊,还没丢过脉冲

网友I:
频率180K,好高啊

网友J:
脉冲直接用PLC自带电源,再有就是反伺服驱动互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