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FX2N直接跃迁至Q系列 思路如何转换

楼主(2015-06-09):
从没接触过Q系列的plc,
因为公司刚好有个闲置也刚好有个大点的项目,就要把它用掉,
只对fx2n和smart200了解点,但看到q系列的,现在连接线都不懂
有没参考的接线图纸,程序的话还能用梯形图??虽然公司有个大点的项目,但觉得用这Q02cpu连5%的性能都没用上,
主要项目只是监控采集,输入输出也就5~60个点,模拟量输入输出也才30个,测试台项目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分享下 跪求

网友A:
Q系列的好像本体上没有直接接输入输出的模拟量吧?要另外加模拟量模块才是,论内有不少的Q系列手册看看吧!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