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问题

楼主(2015-06-09):
第一,三菱FX-PLC定位指令发脉冲,当要求脉冲当量要求为1微米时,长距离定位,此时我的定位脉冲数不够,怎么解决?因脉冲寄存器最大值是999999.
第二问题:电机带动链条连续一个方向移动,链条一转动一圈为一个周期,在移动中我要知道当前位置,这样我就需要在链条移动到原点时,在移动中把PLC与伺服的计数寄存器清0,应该怎么做才不会产生大的误差?问题是PLC 是FX 系列的,如果是运动控器就不是问题。

网友A:
选择使用链条了,还用得到这么细的脉冲当量吗?

楼主:
对啊,链条的精度

网友B:
那就换PLC

楼主:
因以前都在做AB的运动控制,AB的成本太高,我就想有些简单功能是否可用FX系列的PLC驱动简易伺服来完成呢?

网友C:
链条传动能达到1微米的精度,能达到0.1mm就不错了。数控机床,伺服电机、滚珠丝杠才能达到0.001mm(理论上的),你把精度降下来 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三菱是故意做到 99999 的
加定位模块可以解决
懂了吧
原来1N 最大值是 2的31次方

网友B:
台达用不用

网友E:
只能把精度降到10微米,一次发的脉冲才能超过999999

网友F:
可以把一段长距离的定位分割成多段定位 这样999999个脉冲就足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三菱是故意做到 99999 的
加定位模块可以解决
懂了吧
原来1N 最大值是 2的31次方
我一直搞不懂小鬼子为什么把FX 定位指令的输出脉冲数限制位999999,明明可以做到2的31次方那么多的。

网友H:
写指令的时候,脉冲总数直接用一个寄存器,后面挂一个乘法等式,把你寄存器放大10倍然后再存入该寄存器。
三菱32位寄存器的,十进制的时候,它的存储范围 -2147483648~~+2147483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