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监控神器---电流开关LC20

楼主(2015-06-09):
这个是深圳一家公司生产的出口型电流开关,专门配合PLC实现对回路电流的有无进行监控。多数情况下我们需要监控某个回路是否有电流,之前使用的方法是电流继电器和数字电流表,还有就是使用电流传感器和模拟量模块,但是这些方法成本太高,布线麻烦。
在一次展会上接触到这个电流开关。外观上看体积比较小,螺丝固定,安装比较方便,听说还有导轨安装。就2个电线,把需要监控的回路电线穿过中心孔,就能实现PLC对回路的监控。2条线直接接一个24VDC,另外一条接PLC输入点。看了介绍,有点心动,联系了厂家,定了一个回来试用。我用三菱PLC,监控一个单相风机,150W,0.6A电流。风机启动时,PLC输入点LED灯点亮,信号有了。停止风机运作,PLC输入点无信号。
经过一天的测试感觉反应灵敏,动作可靠。
显著的特点是: 体积小,接线非常简单方便,动作可靠,灵敏度高,成本低,防水设计。之后定了一批,用了半年了,没发现有问题。厂家是5年质保的。
下面是PLC接线图
[attachment=136093] [attachment=136094] [attachment=136095]

网友A:
加热器短路会怎样?电压突然升高呢?
有内部过流保护,50A电流也没烧

网友B:
只能检测电流有无,大小呢?
过流了怎么办?

网友C:
价格怎么样

网友D:
就单纯检测电流有与无?过流呢?负载短路呢?

楼主:
这个神器的功能是检测是否有电流,如果要检测过流也有对应的型号 LC22
[attachment=151927]

网友E:
其实可以做的更智能一些,比如设定几个电流值,分别输出到不同的信号线上,电流值可以自己设定,这样子用处更多了
原理其实也简单,采集电流信号,在PLC里面自己判断就是

网友E:
作成模块么就是方便应用在简单应用的场合

网友F:
有没有别的型号区别是测试电流值的大小的
用LC22 就可以调整动作电流判断大小

网友G:
资料发给我看看,
sgx200902@163.com

网友H:
这个很简单,自制,
用一个普通的变压器,220V转12V左右的,
将次级绕组拆掉,直接用剪刀剪断拿掉
然后负载电源线绕1圈在变压器上
变压器原输入端接个整流桥,,再并具100uF,50V的电容,然后两端再接在PLC的输入端及COM端,注意正负极,
自制成本极低,5-10即可搞定,哈,
一般人我不告诉它,

网友I:
现在有大量的电流检测仪,你可以直接设定多少A的电流动作。电流大小都有显示。

网友J:
这个没什么,一个气缸上的磁性开关绑在通电的线缆上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K:
好像欠缺点什么?只能判定通断用

网友L:
11楼的大哥呀,你这个自制的不行吧,会烧PLC的

楼主:
[ 呵呵 人家做得这么漂亮 你还自己搞啊
[attachment=151928] [attachment=151929] [attachment=151930] [attachment=151931] [attachment=151932] upload=6]

楼主:
电流检测仪 要注意成本
如果直接检测电流 ,用PLC 成本是多少 ?

楼主:
11楼 大神 你自己做得 拿得出手吗 安全吗 如果负载突然短路 这个时候电流非常大 PLC安全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