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

楼主(2015-06-09):
我想一个模拟量,控制三台变频器,启动时三台同时启动,当压力达到时,1,2泵停,压力低时,1泵启动,压力到时,3泵停止,压力再低时,2泵启动,压力再到时,1泵停止,以此类推启动停止

网友A:
理论上这样是没问题的。但要是我,我会用通讯。一个西门子200CPU,用自由口可以驱动最多31台西门子变频器(USS协议),或者其他支持MODBUS-RTU的变频器。全球大部分的变频器基本都支持USS或MODBUS-RTU的一种。

网友B:
都是高手这样的模拟量程序,没想过,今天第一次见到。

网友A:
补充一下,其实楼主这个系统,应该可以用一台变频器来实现的。感觉这个系统很类似于恒压供水。

楼主:
谁有实例,研究下

网友C:
建议使用通讯控制,采用模拟量,要考虑输出的模拟量是否能够同时驱动三台变频器,估计肯定要加隔离模块吧。

网友D:
您如果用4到20mA的话,我可以给你块板子一路模拟量可以采集8路信号 如果你用200PLC的话我可以给你段程序,你的问题会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