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理解欧姆龙浮点数

楼主(2015-06-09):
欧姆龙浮点数如图上的 +1.0E+2 ,+1.0E+5,+1.0E+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可以咨询欧姆龙客服

网友B:
+1.0E+2:一点零乘十的正二次方,也就是100.0
下载积分:+1(705757) 真诚感谢!
正儿八经的~

网友C:
我记得是在线或者非在线可以知道的这个浮点数 比如说浮点数100就要写为+100.0,至于到时在程序变成1.0E什么的就要自己看了 在线或者离线看就可以了 OMRON的还是比较容易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