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定时器{H T235 K9000}的意义求知

楼主(2015-06-09):
今天在公司设备程序上看见了一个高速定时器,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应该用在何种场合,求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程序在附件里)

网友A:
高速定时器,Q系列的PLC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