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时出错,求帮帮忙

楼主(2015-06-09):
Win7,64位安装step7.v5.5Home_32_64时有两项安装错误,我之前安装成功过卸载后再装就这样了,我是小白,帮帮忙吧,谢谢
Step7 v5.5 incl Sp1
S7-PLCSIM V5.4 incl Sp5 Error!
S7-PCT v2.2 Error!

网友A:
清理注册表,删除所有和SIEMENS有关的项,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B:
重装系统32位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C:
推荐registry workshop这个软件
先卸载西门子的所有软件 然后用这个软件查找 siemens和simatic 将所有查找出来的项目全部删除(最好在安全模式下操作 比较彻底 不然权限可能不够)
然后把安装目录和C盘中其他西门子的目录全删除(不删除的话安装时候检查到某项有会默认不安装 然后用的时候提示少东西之类的)

楼主:
谢谢,重装了系统,终于装好了

网友D:
安装西门子一般是重装系统后,在安装西门子相关软件,然后在安杀毒软件,遇到安装不正常我也是重装系统后再次安装,别时候在出一些怪里吧唧的事情。

网友E:
好像不支持64位 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