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难题

楼主(2015-06-10):
[attachment=136113]我看到一个厂里的机器如下图附件所示:
在编辑画面里面。操作者可以在动作列表中选择要执行的步以及顺序。选定完毕之后。按下启动按钮之后。机器就按照编辑的工艺进行工作。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我一直弄不出来。如果弄清楚了那以后做项目将会很方便。

网友A:
这是配合PLC程序做出来的,如果楼主学过数据结构的话,应该不难理解

网友B:
网上大把例子,也很简单,下下来研究一下吧。

楼主:
光说不练假把式

网友C:
这个我上次就回复过一个人了,这要规划一段数据寄存器,你有多少个单独的工艺流程 ,就用多少个M来接通执行这段程序,利用变址寄存器把工艺写到规划的数据寄存器,然后用DECO解码就是,每一段结束就INC解码的数据寄存器,这样就一步步的走下去,程序结尾可以用一个标志,就知道程序结束,这个还可以某一段增加和删除工艺,用到表格指令。我也给你回复的很详细 了,你说把程序贴出来,后会有期,只讨论,不贴程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网上还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例子,我只是没有看到,也许是我孤陋寡闻。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谢谢解说,真长知识了,下次我也试一试
无独有偶啊

网友E:
三菱DECO译码指令,用这个指令很简单
清晰易懂,我好像有这样的程序

网友F:
想学习吖,哪位高手发个例会

楼主:
那要是西门子的plc,用什么指令来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是西门子的plc,用什么指令来做呢
西门子200 300都可以做。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在编辑画面里面,操作者可以在动作列表中选择要执行的步以及顺序。
如果要实现这样的功能,网上有大师发表过关于机械手示教的程序,如果把程序前半部分改改,不用示教去产生代码,而是直接输入代码,应该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我曾经研究过大师们的示教程序。

网友G:
网上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例子,
给个链接

网友H:
用先进先出指令加编解码指令就可以做,4楼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