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电机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5-06-10):
三菱的电机,之前数据参数写入后能够正常运行,昨天写入后运行时就发生震动了,而且轴不转动,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可能电机坏了,
或者响应调的太高了
我的参数没改啊,前一天用还可以

网友B:
还有一个是脉冲频率太高,目标地址过小,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C:
自整定看看,估计是刚性太强了

网友D:
频率搞垃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