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 PLC: '新PLC1' (PLC机型 'CP1H XA' ) ----------------
编译...
[PLC/程序名 : 新PLC1/新程序1]
[梯形图段名称:段1]
警告:重复输出 - SET 100.00 在条 0 (6, 1)
警告:重复输出 - RSET 100.00 在条 1 (6, 1)
警告:重复输出 - SET 100.01 在条 1 (6, 3)
警告:重复输出 - RSET 100.01 在条 3 (6, 1)
[梯形图段名称:END]

新PLC1 - 0 错误  4 警告.

网友A:
这个是由于弱智的CX Programmer的双线圈检测而造成的。

解决这个的办法,要么在选项里关闭双线圈检测,要么使用KEEP指令替代SET,RSET组合。

这个警告对于程序正常运行没有影响。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选项里好像没有关闭双线圈,请问是在哪里设置呢?t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项里好像没有关闭双线圈,请问是在哪里设置呢?tks

    PLC-----程序检查选项----------定制

    将重复位输出检查前的勾去掉。

    Good Luck~

网友B:
    欧姆龙的软件就这样,无视这些警告就好!

网友C:
    只要不是错误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