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触摸屏无反映

楼主(2015-06-10):
触摸屏A970GOT-TBA-CH右侧部分触摸画面不转换、无反映,改如何解决?或者告诉可能存在的问题点?如果更换新的触摸屏该需要更换哪几部分不见?

网友A:
是经常触摸的按键部位脏了,也可能是手有油污损坏了屏上的电磁粉。可以把按键换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