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三菱GT1050电源24V正常,屏上指示灯亮,但什么也不显示,同不接电源一样。是哪坏了?有师傅知道吗?
QQ:532904130

网友A:
你量一下触摸屏电源多少?  是不是没输入啊?

网友B:
试着触摸屏幕,是否有对应触摸的声音,如果有,则可能是背光电源或者灯管出问题了。否则别地方电路问题。

网友C:
电源都OK,  可能当前显示的空白画面,也就是全黑画面,检查项目文件,只传一个画面试试

网友D:
传个程序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