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如附件一个图示,客人想做个装置,通过控制热水的进水速度和冷水的进水速度来得到他想要的水温的水。
主要的问题应该在控制进水的2个自动阀门上,那么怎么控制阀门的开口角度大小. 问过阀门厂家,说是可以在自动阀门上安装一个定位器。但是这个定位器的信号又如何反馈给面板呢? 是不是和输出信号有关系?
本人新手,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不在乎价格的话用宝得比例阀,是4-20ma信号.

网友B:
开度靠模拟信号给,4-20MA对应0-100%流量通,你这个系统有两个变量需要控制,可能调试花点功夫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我客人准备用浙江一阀门厂的气动碟阀,配一个国产的定位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
进冷水做成定值,进热水做成可调节的会简单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乎价格的话用宝得比例阀,是4-20ma信号.

具体应该用什么型号? 客人那边水管大小是38的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冷水做成定值,进热水做成可调节的会简单点吧。

客人有时可能不用冷水,而是用最高温度的水,所以2个都要可调。

网友D:
要达到恒温,误差可能会比较大,毕竟流速比较快

网友B:
方法很多,就是你怎么去算,你脑子里面是个什么模型

网友E:
电动调节阀 可以有位置反馈的

网友F:
我刚做了一套通过控制导热油流量来保证水池恒温的系统,有兴趣加QQ聊
QQ76214024

网友G:
兩個三通閥+2個溫控表[一個為正向控制(熱水),一個為反向控制(冰水)]+2溫控感測(PT100)

网友H:
有种这样的水龙头...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兩個三通閥+2個溫控表[一個為正向控制(熱水),一個為反向控制(冰水)]+2溫控感測(PT100)

谢谢这位高人,将你的建议给了客人,他还真要用3通阀了。

这个三通阀,应该也是要电动的带信号4-20ma的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高人,将你的建议给了客人,他还真要用3通阀了。

这个三通阀,应该也是要电动的带信号4-20ma的吧?

三通阀,要电动的带信号4-20ma(或1~5v)
溫控表也要輸出信号4-20ma(或1~5v)
兩者要相匹配,且要可以反相輸出,20~4ma(5~1v)
如此才能控制冰水閥開度。

网友I:
如果你采集三个温度,热水温度,冷水温度,温水温度。如果知道要温水温度,那么冷水与热水的比例就可以根据温度算出来了

网友J:
冷水管直接用手阀(手动调整开度),,热水管用执行器带动阀门, ,热水与冷水汇合处留一定的空间让水混合充分,测温装置装在混合空间与混合出水管交接处附近, 再配一个PID温控表,
组成如下温控系统
温度信号--- PID温控表----执行器
如需要知道阀门开度可买带反馈的 PID温控表 和 带反馈的执行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客人最终定下来后我会回来反馈。如果他搞不定,我就推荐这里的大神给他做一个吧。
是个美国的客人,自己说是工程师。

网友K:
看似简单,终端输出水温也要可调。整个调式结果会不尽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