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触摸屏

楼主(2015-06-10):
使用数据采集模块采集模拟信号(注意不用PLC),数据转换成485后,能不能提供给组态软件和触摸屏直接使用?如何读取地址?
还有就是直接用组态软件和触摸屏能不能进行数据处理,比如PID控制,逻辑运算等。

网友A:
可以 ,一般仪表都是485的,一般触摸屏都有宏指令,组态指令就更加丰富,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居然可以,那么一些比较简单的控制是不是就不需要PLC,直接使用组态软件或触摸屏就可以了?比如控制一个恒温的水

网友A:
当然可以的

网友B:
可以
也可以用板卡做控制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看你模块带不带通讯功能,比如说支不支持modbus协议。如果支持的话,就可以和上位机进行数据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