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磅显示屏为何跳动

楼主(2015-06-10):
各位大师:80T的地磅显示屏的数据显示总是跳动,有时跳动20KG 40KG ,磅的结构为8个传感器,集中接在一个中继器中,再接一根数据线到显示仪中,显示仪中再接到显示屏中,这样一般是什么问题,谢谢您的回答!
keven1

网友A:
我现在工厂有100T地磅,数值稳定后尔会跳动10,20样子,但不会一直来回跳动。
楼主80T的地磅,数值稳定之后跳动20,40,算大了,考虑检修。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谢谢,就是有时跳,有时 ..

网友B:
显示仪跳不跳动.....如果不跳就一组一组拆下传感器再看跳不跳,,,如果不跳就换那一组....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谢谢,已经换了传感器,

楼主:
多谢,换了传感器好了,不过这是厂商换的,因为跟拿补尝有关,要有资质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