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如何与台达触摸屏通迅

楼主(2015-06-10):
如何用FX3u主机上的八针圆头的编程接口与台达A系列触摸屏通迅,圆头接口是422与触摸屏COM2连接好怎么试都不行,论坛上讲要先写一段通迅的程序在主程序里才行,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求大神赐教

网友A:
直接连,PLC不需要写程序

网友B:
下载线不行吧,买触摸屏的时候要配三菱的下载线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C:
这种问题直接找供货商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D:
DOP-FX网上买一条,OK

楼主:
按照一楼的解法自制了根线连上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