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怎样设置看门狗?

楼主(2015-06-10):
请问:GX Works2 怎样设置看门狗?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网友A:
看门狗定时

网友B:
这看门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30):
在Q系列PLC参数里找到了设置的地方。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网友C:
看门狗,又叫 watchdog timer,是一个定时器电路, 一般有一个输入,叫喂狗,一个输出到MCU的RST端,MCU正常工作的时候,每隔一端时间输出一个信号到喂狗端,给 WDT 清零,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不喂狗,(一般在程序跑飞时),WDT 定时超过,就回给出一个复位信号到MCU,是MCU复位. 防止MCU死机. 看门狗的作用就是防止程序发生死循环,或者说程序跑飞。(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