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输入点之前的X是怎么设置显示的?

楼主(2015-06-10):
欧姆龙编程软件,输入点之前的X是怎么设置显示的?
如图

网友A:
工具 选项里面

网友B:
同关注,欧姆龙不是IQ吗,为什么会有XY

网友C:
引用楼主cyh1986于2015-06-10 21:53发表的 欧姆龙编程软件,输入点之前的X是怎么设置显示的? :
欧姆龙编程软件,输入点之前的X是怎么设置显示的?
如图
这个很简单,在工具\选项\在XY中显示实际。。。。。。打✔就ok。
[attachment=136159]

网友D:
自动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