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P1H控制马达问题

楼主(2015-06-11):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用过安川驱动器控制安川电机的啊,从CN1到PLC这条通讯线
里面的多芯线都要接哪几条,具体怎么接的啊?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种事情,找本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看看就搞定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如果是位置模式,一般只要三根线,脉冲、方向and COM,多看几遍手册,手册才是王道!
正儿八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