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attachment=136154]

Y17有输出亮了   但是Y3却没脉冲   求大神解决

楼主:
为什么  PLSY指令通了  但是没有执行

网友A:
PLSY 只是Y0 Y1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SY 只是Y0 Y1可以用

我这个  是四个高速口

网友B:
PLSY K2000 K0 Y3
里面的K0有问题,它需要具体的数值,比如K1000或K500等

网友C:
运行一下PLC诊断,看看是不是Y3有被其它指令驱动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lishunlong86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LSY K2000 K0 Y3
里面的K0有问题,它需要具体的数值,比如K1000或K500等

K0是没有问题的,K0表示无限制的发送脉冲!

网友E:
FX参数有设置过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脉冲指令不能仿真,图中程序没问题,你需要查一下双线圈。

网友G:
赞同2楼,6楼,9楼!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H:
PLSY 等和扫描周期有关的指令,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I:
PLSY只能用于Y0和Y1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这个 是四个高速口
你支持4高速输出是什么型号?如果是FX2n只能是Y0/Y1。

网友K:
Y3发脉冲需要加扩展模块,PLC基本单元不行的。可以将Y3改为Y0或Y1试试。

网友L:
面的K0有问题,它需要具体的数值,比如K1000或K500等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M:
别的地方有驱动y3吗
或者y3驱动没执行完

网友N:
四楼说的对,你的脉冲个数是零,要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