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315的下载模拟量处理程序后cpu报警,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5-06-11):
为了学习买了一套西门子300PLC,CPU是315的一个串口的,刚到手后写了程序是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然后处理模拟量程序,一开始组态后下载程序还很正差,后来换了个模拟量模块是同型号的模拟量块,再重新下载程序后就出现了CPU,SF灯常亮,stpo灯亮,诊断查看,说是程序错误,清除复位cpu重新下载还是出现这类问题一时搞不明白,为什么程序一样,有重新组态,重新下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请师傅们指教。谢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没有实际连接到模块所致。
另外出现SF报警时,可以在线cpu属性、诊断缓冲区中查看具体错误位置。西门子编程使用地址需要和硬件对应使用的。

网友B:
程序中用到了实际不存在的地址,就会这样。

网友B:
再说一句,就是CPU的STOP,这个貌似是那些OB没加全。帖子怎么编辑,我还不会,只能加一条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诊断总是提示块没有实际使用不知为什么。

网友B:
你试试重新下载所有的块,包括系统块。

网友C:
没遇到这样的情况,感觉是1.模拟量模板跳线和配置不对;2.OB块没加全导致cpu停机。

网友D:
换的模块版本不一样?把在线程序全部删除 然后存储器复位 然后重新下载组态和程序 试试

网友E:
先查一下CPU诊断信息,加相应的OB,再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