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D-AP01H伺服器报警AC3

楼主(2015-06-11):
早两天下雨打遭雷,R7D-AP01H开机报警AC3,没有相关资料无法判定故障,请各位朋友支招,有玩过OMRN伺服的朋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致电OMRON 或者网上客服

楼主:
是伺服器坏了 这款伺服器早就停产了,淘宝上有二手的,想把他修好,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
CPU板上的IC型号百度都找不到,蛋痛,打雷把室外的10KV高压打断一根,厂里面烧了好多东西。 [attachment=136236] [attachment=136237]

网友B:
编码器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