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在晚上见有用维纶触摸屏做功能画面,类似g代码可以任意输入动作和参数,自动运行时可以显示在那个动作上,不知用触摸屏什么功能做的,有高手吗?

楼主:
输入画面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516274&page=1#1674843
plc程序没问题,就是维纶触摸屏一直没用过,第二幅画面中间的功能是用触摸屏哪个功能做的,谢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plc程序没问题,就是维纶触摸屏一直没用过,第二幅画面中间的功能是用触摸屏哪个功能做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程序没问题,就是维纶触摸屏一直没用过,第二幅画面中间的功能是用触摸屏哪个功能做的,谢谢

那你把PLC程序贴出来。
PLC程序你有了?开玩笑吧?这个主要就是在PLC中执行,触摸屏就是一个编辑程序的界面而已。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程序无非就是先定义动作序号,如1是那个动作2是哪个,将动作写到一段连续的地址里,自动运行时通过变址用译码把动作对应到位址就可,触摸屏没用过,还是自己研究一下吧。

楼主:
我只是看到伟伦触摸屏中间的功能很好罢了。

网友B:
这个功能要专用的才可以,台达就用这种

网友C:
Plc程序,实际上就是示教程序吧。网上有例子的

网友B:
哦 。。。不是G代码,这个是靠PLC程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