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复杂的PLC程序呢?

楼主(2015-06-11):
如何调试复杂的PLC程序呢?本人是新手,请多多帮助!!

楼主:
请简述调机的步骤,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既然要调试复杂的程序,那就要明白程序每步的原理,到底用在设备的哪个部分,明白了就好调了

网友B:
第一步,对应图纸把程序中的 I/O 注释一下,
第二部,了解设备的工作流程及切换条件,
第三部,可以去结合第二部去分析程序了.

网友C:
最好就现场慢慢调试,就知道程序得不得

网友D:
一不一个脚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