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设备是台1000t液压机,原来用着一直正常,整改后10ya电磁阀就出现问题了,工作中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不吸合了,用金属物靠近没一点吸力。(用东西捅一下阀芯又可以用会儿)

    1 供电正常(直流24v)包括不吸合时 。    2 液压回路正常    3  油温也不高,最高时也就五六十度吧(如果怀疑油温的话怎么其他的电磁阀没事?)
    4 也曾怀疑过电磁阀本身的问题,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5 出问题后因为没有电流表所以没测过电流,应该是正常的   6 不存在虚接,全都检查过。
    7 拆下电磁阀插头直接往电磁阀插脚上接线的(排除插座故障)

    望各位给出宝贵建议,就因为这么点小毛病设备一直不能验收!!谢了。

网友A:
用东西捅一下阀芯又可以用会儿?会不会是阀芯卡涉,或者安装有问题,管道那里卡了

网友B:
应该是阀芯的问题。既然你已经排除了这么多可能,为什么不换个阀芯试试
电磁阀整体的都换好几个了。

网友C:
还是测电流看看
故障时电压25v 电流1.4A

网友D:
沿着电磁阀一个个往上查,怀疑哪个换哪个!

网友E:
把底阀和电磁阀所有的通道请一下,遇过类似的情况,直接就是因为长时间使用,并且油路有杂物,造成的堵塞。控制经常时动时不动的,反正就是不正常,就像被干扰了一样。
恩恩,刚刚把油过滤了,效果有待观察。

网友F:
电路的可能性比较大,检查是否电路接触不良?

网友G:
电磁阀线圈是否有内部接触不良的现象,把电磁阀线圈拿出来接通电源,用起子放进去,是否有吸力,如果有,那么,就更换阀体。有些故障只是发生的时间短,来不急检测。

网友G:
用金属物靠近没一点吸力,这个就可以定为电磁阀线圈没有产生电流,从而就没有电磁,
有电流,其实就是吸力太弱了

网友H:
电磁阀正负极接反了吧
不分正负的

网友I:
阀及阀的控制部分接触不良,油有杂质.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电磁阀正负极接反了吧

电磁阀型号发来看看呢

网友J:
直流电源老化容量不够,电流达不到,阀头亮不动作,还有线路,还有阀芯卡,其他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电流电压正常,你说的都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