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设备是台1000t液压机,原来用着一直正常,整改后10ya电磁阀就出现问题了,工作中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不吸合了,用金属物靠近没一点吸力。(用东西捅一下阀芯又可以用会儿)

    1 供电正常(直流24v)包括不吸合时 。    2 液压回路正常    3  油温也不高,最高时也就五六十度吧(如果怀疑油温的话怎么其他的电磁阀没事?)
    4 也曾怀疑过电磁阀本身的问题,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5 出问题后因为没有电流表所以没测过电流,应该是正常的   6 不存在虚接,全都检查过。
    7 拆下电磁阀插头直接往电磁阀插脚上接线的(排除插座故障)

    望各位给出宝贵建议,就因为这么点小毛病设备一直不能验收!!谢了。

网友A:
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用户还有疑虑,跟用户好好谈谈吧。

网友B:
既然捅一下阀芯就又能用,那么问题估计跟那一块有关,围绕那一块,回忆下具体做过什么改动,仔细分析下吧. 如问题解决了希望楼主能够分享一下解决过程....

楼主:
和用户沟通也不行 ,老出这样的毛病肯定是不行的。至于说电磁阀这该换的换该查的查。已经没有可怀疑的了

网友C:
先量电磁阀电阻,如果电阻正常,故障时用电流表测电流,没有吸力,电压,电阻,电流三者之中肯定有一个不正常。
电压可以肯定是正常的 电阻我想应该是正常的吧 (按说不可能电阻老有变化的 不管是有短路还是别的)  电流表没有所以没测量过,电阻 电压 正常的话电流就没问题

网友D:
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试试,可能是电流太小,工作时是否有几个电磁阀同时工作?
原来也考虑这个,可以前就是这么用的,电压一直正常电流就会一直正常的。工作时有7X30w=210w
电源是400w的。

网友E:
请问,你更换电磁阀,是只更换阀的线圈呢?还是整体连阀体跟线圈一起都更换?
整体更换的。国产进口都试过。

网友F:
建议检查液压压力对照电磁阀工作参数(工作压力)是否合适。
嗯,现在我们也主要怀疑这个了

网友G:
看一下线圈的工作电压
线圈电压肯定是错不了的

网友H:
          测量该电磁阀的电压电流.

网友I:
1、一般电磁阀都是先导式电磁阀,如果供压太小说不定会有问题。
2、此单回路是不是有器件磨损,造成杂质影响阀芯动作顺畅
3、油路还是要再次确认,油也是要定期更换的
说的有道理,但电磁阀出故障时就没吸力了,搞不懂

网友J:
当电磁阀得电时,用螺丝刀放到电磁阀孔中,如果有明显感觉到磁力 说明正常。
实在摸不准就用,置换法
正常时吸力可以,出故障后就感觉不到吸力了。但此时电压电流都正常。换了好几个整体的电磁阀了毛病依旧。

网友K:
电磁阀如果通电有磁性,而且力度明显,一般就排除了电磁阀的故障,应检查阀芯,

网友L:
这个电磁阀单独用一个24v的电源试试看;

网友M:
15楼说得好!用排除法吗!不能老叫没有办法!查不到问题,应怀怀疑每个元件!
宜宾工控

网友N:
楼主,你们的1000T的液压机是做什么产品的
南车用的。压什么东西也不清楚。

网友O:
冷静冷静再冷静,首先要确定是电磁线圈故障还是阀体故障,盲目更换只会越换越没有信心。工作时线圈如果有磁性,而阀不动作,用个东西捅一下阀芯,如果轻轻捅一下阀就能工作(这个力的大小只能靠经验),那就是线圈的功率不到。
电压电流正常,功率怎么会不到?再说也换了好几个了毛病还是一样的。

网友P:
認同7樓看法

网友Q:
1,检查电磁阀线圈电压是DC24,还是AC24V.
2,空载点动电磁阀,看能不能切换。
3,检查油路是否接错。
4,油路调压正常不。
5,建议换大功率的阀。
是直流24v的,油路没问题,以前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R:
问题比较奇怪,电磁阀的选型是否符合液压管路要求?
帮顶,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O:
你确定是机械还是电气故障没有?
我细看了下你给13楼的回复,严重怀疑你所说的电压与电流正常而线圈又没有吸力,什么叫没有吸力?你是指电磁阀没有磁性吸力吗?如果是,那在电压与电流正常情况下而线圈没有磁性吸力,这是不可能的事,楼主是在忽悠大家,请楼主上实物图(电磁线圈标签图、电磁阀插头图、电磁阀整体图)。另请楼主检查输出中继触点是否有续流二极管或是阻容吸收之类的东西。
你说我忽悠大家,我也只能呵呵了。

网友S:
你用什么驱动电磁阀的,中间继电器吗?
小型继电器

网友T:
接触不良可能性大
1、电磁阀线圈接线盒接触不良
2、中间继电器触点或座接触不良
3、电压过低
4、阀内有杂质 卡阀
1 怕是接触不良,所以拆下线头直接接到电磁阀的脚上。
2 其他地方接触不良,出故障时测量电压时正常的,所以排除了这个疑问。
3  电压一直正常
4 前几天刚刚把油全都过滤了一遍,现在效果有待观察。电磁阀整体的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U:
液压一般用AC220V电磁阀吧
现在多数都是DC24v

网友V:
全部阅完.
纸上谈兵没用了.
LZ找不到问题.
看来要另找一人到现场帮你解决掉.

网友W:
1油要过滤,并保证油温正常。
2更换电磁阀最好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
3以前怎样,现在情况改变了,所以要排除一切故障可能性。

网友O:
[attachment=136361] 你没忽悠大家那就上图,请你正面回应“电压电流正常而线圈没有磁性”,不要呵呵了事。
1上图了只能证明我说的这个工程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我忽悠大家的。怎么证明“电压电流正常而线圈没有磁性”呢?
2再说我有什么必要忽悠大家吗?论坛里就是讨论问题的,而不是拌嘴抬杠的。如果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的话,那忽悠是有可能的!
3  设备离我们单位几十公里,图纸什么的都在现场,现在只有液压的人在那里,我怎么上图?
4 总之一句话,大家都能分辨是非曲直,你认为我是忽悠我也没办法,言论自由嘛。

网友S:
把继电器换掉试试。

网友X:
说别的我还可以信,就是电流一项在我这里通不过,有电流就有磁性,没磁性就没电流,电压只是表面。
刚才又问了下去现场多的电工同事,故障出现电压25v电流1.4A,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是电气的问题。但磁性很弱,需要捅一下才能工作,过一会儿故障又出现。

网友Y:
引用 网友O:
[attachment=136361] 你没忽悠大家那就上图,请你正面回应“电压电流正常而线圈没有磁性”,不要呵呵了事。

看到这局呵呵,我还是把自己留言删了吧。现在的年轻人傲就要傲出代价。
海纳百川

网友Z:
我厂里遇到过这种问题;工作最多30分钟左右;出现压机上升慢,排除电器问题;后来请江苏海门液压厂来人维修。好像最后的问题是一个塑料阻尼热膨胀不好;更换就好了;也是差不多一千t左右的;
也一直怀疑油温高的问题,但别的电磁阀怎么就工作正常呢?真的搞不懂了。
真诚到永远

网友AA:
不一定是电磁阀本身的问题,有可能是电磁阀的控制有路有泄漏,压力不够推动阀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X:
电磁阀脏了或者轻微卡了,电磁阀线圈也有可能,所以换电磁阀包括线圈。电气方面估计原因电流回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我遇见过线圈内部接触不良的现象。
如果是线圈接触不良从电流上就反应出来了,再说也都换好几个了。

网友AB:
有可能是电磁阀的控制有路有泄漏,压力不够推动阀芯

网友AC:
线圈驱动电流

网友AD:
单独用个24V电源,排除电气故障

网友AE:
37楼的建议应该是重点!

网友AF:
38楼的意见很对,用一24V电源单引一导线,故障时用该电源给电磁阀供电,或用一24v70~80W的汽车灯泡代替电磁阀试一下电路驱动电磁阀的能力,可排除电气故障,排除电气故障后,更换电磁阀(估计是液控阀,更换时除更换上面的电磁阀外,将下面的大阀也要换)故障应该能排除。
故障时电压电流都正常,应该就没电气什么问题了。只能怀疑液压了。

网友AG:
检漏:::注意线圈安装方向,有的线圈两面都可以装进入,但是有的线圈一面磁性大,反个方向磁性就小了。有的线圈没有这个特点。
不是职业

网友AH:
这种情况感觉一般是接线不良,重点检查公共端并线接头或端子,有时轻微的接线松动也会引起吸合力不够的情况。电磁阀整体更换过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I:
有可能是24V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AF:
我估计是液压油脏,现在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AJ:
出现故障时,电磁阀没磁场,但已经更换过电磁阀的,应该查电路,是不是继电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