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连接S7-300,WinCC中变量设置时变量总是保持初始值!!!

楼主(2015-06-11):
设备开机后,WINCC软件中的变量数值不能修改,修改后也会弹回初始值!求高手帮我解答
新手不会啊!谢谢

网友A:
那应该就是变量的值吧,你在STEP7中看看PLC里面的变量值是多少,对比一下看看。
WINCC中如果变量不是灰色的,就应该连上了。

楼主:
值不是灰色的
例如: WINCC开机速度变量200M/S 我将它修改成300M/S时,点确定变量数值还是200M/S
但这个初始值200M/s在设备运行时时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怀疑:
1. 是不是通讯驱动有问题?
2. WINCC软件变量设置有问题?
望高手帮小弟解答!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90%的可能性是这个变量在PLC里面还有写(赋值)的指令。就是说,WINCC-PLC的连接是没错的,但WINCC给PLC一个新数(300),但PLC的程序又给改成了200。
高人我应该怎么处理?能告诉我么?

网友A:
楼主留言:高人我应该怎么处理?能告诉我么?
你应该进入STEP7,搜索这个(变量的)地址,然后看看是否有其他的指令操作这个地址。你心里认为的那种情况,STEP7里面应该没有任何指令操作这个地址(给这个地址赋值)才对。否则就有可能在WINCC中感觉没法设置给定值。
注:这种办法可以在99%的情况下有效,但如果程序中使用了块寻址的办法,可能表面上看没有指令操作这个地址,但实际上却操作了,这就需要稍微深入的分析程序了。

网友B(2015-11-03):
是不是重复调用同一功能块。

网友C:
回帖是一种美德,正在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