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绝对值指令,用dt90052停不了,为什么

楼主(2015-06-11):
松下的绝对值指令,用dt90052停不了,为什么,回原点也不行,jog就可以停,有没有谁遇见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A:
松下的定位指令得用微分触发的形式运行,不知道你的定位指令前的条件是不是微分方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是用上升沿的,jog指令就可以停啊,绝对值指令就不行

楼主:
求大神啊

网友B(2015-08-13):
指令格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