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程序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5-06-11):
是fx2n 控制五相步进电机 控制三轴移动的程序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还有一个复位不知道怎么编程

网友A:
程序第一步应该时SET S0

楼主:
有人帮忙吗

网友B:
可以请联系我的QQ:490684980
工控小a

网友C:
可以这样搞,但是不清晰
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D:
才90步啊
请问一下程序有问题吗 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E:
逗比,编程软件的注释不会用吗?开始还整个手写输入注释!我也是乐了。
能不能帮忙看一下程序的问题 然后修改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