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系统报警

楼主(2015-06-11):
广数980TD系统报警,显示“内存不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查看内存只用了1KB,还有好大的存储空间,且程序写不进去,整机不能工作。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加工的程序存太多了!!超过内存的容量??

网友B:
删去不用的程序,这个编程的操作工应会搞的,你只要跟他说什么原因为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加工的程序存太多了!!超过内存的容量??
系统内没有程序,查看只用了1KB的容量,还有好多的容量,可就是显示“内存不足”程序也写不进去,整机不能工作

网友C:
恢复初始状态就可以。先记住机床设定的参数。
下载积分:+1(yexiong)

网友D:
打广数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