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将光电耦合器输出信号转换成PLC输入信号
keven1

楼主(2015-06-12):
光电耦合器型号是TIL117,现在需要将TIL117的输出信号转换成PLC的输入信号,
网上查到的资料TIL117好像只支持10V电压,由于对电子电路不熟悉,不知道如何转换。
由于TIL117信号还将要输出到一个显示屏,PLC只是采集,(如果可以的话)想在不影响原有输出显示屏的前提下PLC采到信号。
请教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attachment=136200]
keven1

楼主: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支持24V电压

网友A:
参照这个,淘宝有售,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设计方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1.xJaOcY&id=42515457536&ns=1&abbucket=19#detail
下载积分:+3(keven1) 谢谢提供资料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将光电耦合器输出信号转换成PLC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