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主

楼主(2015-06-12):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套系统是韩国进口的。PLC是三菱Q06H,组态软件是AutoBase,有4套冷水机组。4套冷水机组通过485/或者422与一台网络转换器(宇泰485/422转以太网),经过路由器连接。路由器上还连接了组态软件的上位机,以及PLC的以太网模块。昨天早上突然发现,不能监控4台冷水机组了,于是就换了一台同样的网络转换器,同样的设置好参数后,投入运行后,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可以读取并更改冷水机的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但是读取不到冷水机的启动/停止信号。也无法控制机组启动,搞的好头大,大家帮忙分析分析会是哪里出的问题?组态软件也没资料,重装了一下,悲剧了,虽然有备份程序,但是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恢复~~本来想连接PLC,结果发现插上USB连接线后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设备管理器显示黄色。在我印象中USB的驱动应该是GX自带的了。编程线是一头插电脑USB,一头方口直接插PLC口上,就是一根线。。PLC可能是软件有问题可以再试试,但是前面提到的怪问题会是什么?

网友A:
搞大了,咨询厂家了。
盟主

楼主:
是啊,手贱了 5555~怎么联系厂家 语言都不通

网友B:
看看有没有系统备份吧
  • 下载积分:+1(283596603) 是有备份,但是不会恢复 ..

网友C:
    plc的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