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编程入手

楼主(2015-06-12):
现在我要写一段模拟量的程序。
请问,我的PLC是S7-200 CPU224CN的,现在增加了一个模拟量输入扩展EM231,那能不能实现数字量输出,输出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

网友A:
可以的,用比较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用比较指令
方便加QQ么,想进一步请教你

网友B:
可以实现控制,不是很困难,熟悉指令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15-08-10):
可以实现控制,不是很困难,熟悉指令研究一下就可以了。先将输入的模拟量进行必要的读取运算,格式换换后移到vDx中,再用比较指令当VDX中的值大于设定值后输出一个M点或直接置位某个Q点
血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