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运动CPU错误报警

楼主(2015-06-12):
问题:三菱伺服MR-J4-XXB伺服控制器加相应的伺服电机用在Q173DCPU运动CPU中,本来J4系列伺服控制器是不支持Q173DCPU的,只支持DS系列CPU,但是三菱为了兼容J3与J4系列的伺服控制,可以用相关软件将J4伺服控制器设置成J3兼容模式,但是问题就来了,设置兼容模式后,PA03参数就不能设置成1(绝对坐标控制系统),一设置写入运动CPU就一直报1201报警。不知哪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lishunlong86

网友A:
运动控制器电池和伺服驱动器电池是否安装好?

楼主:
运动CPU与伺服控制器电池完好,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而且试运行时进行过原点回归操作。
lishunlong86

网友A:
用MT软件监控下,看看是否还有其他错误?是不是因为其他错误报警引起的1201错误!
[attachment=136219]

网友B:
绝对位置时,没做原点回归

楼主:
进行过原点回归操作,这点没问题。
只要将PA03设置成1,运动CPU就报1201,再也操作不了。
而且在Q173DSCPU中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在Q173DCPU中通过软件改成J3兼容模式才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试运行时进行过原点复归。现在想将其设置成绝对位置系统,但是一设置就出错,如何进行原点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