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假设有1路数字量输入,会有不定时长、不定间隔的ON信号输入(ON|OFF变化不算快,不必考虑高速输入问题。)
现在要用1路数字量输出,在延迟5秒后输出具有同样变化的信号。时间为无限长。就是输出点一直输出5秒前接收到的状态

请问怎么实现?

[attachment=136220]

如果换成模拟量输入输出呢

网友A:
三菱的
LD          X0
OUT       T0   K50
LDI         X0
OUT       T1   K50
LD          T0
ANDI       T1
OUT       Y0
至于模拟量那是连续变化的不存在你那种说法,,

网友B:
fifo存数据,然后用时间出发,5秒一次

网友B:
你的ON/OFF信号的频率是多少,毕竟PLC刷新有时间,这个刷新时间决定你的最小频率

网友B:
模拟量输出一样,也要考虑刷新频率,就是变化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ON/OFF信号的频率是多少,毕竟PLC刷新有时间,这个刷新时间决定你的最小频率

假设变化不快,大于PLC的刷新周期

网友B:
最短是多少,我估计起码大雨50MS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输出一样,也要考虑刷新频率,就是变化率

也是只能是先入先出了,考虑的是变化太快或者变化太多

网友B:
快步行,多没问题,一秒钟20个时间数据,5秒也就100个寄存器

网友C:
[attachment=136244] M8012是0.01S,5秒就是500个0.01s,然后移位500次后的结果就是了
  • 下载积分:+5(lizhiliang) 感谢分享!

网友D:
    10楼的学习了
    独自漂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36244] M8012是0.01S,5秒就是500个0.01s,然后移位500次后的结果就是了

学习了,程序非常简洁而有效

网友E:
把PLC周期设为固定值,然后每一个周期做一次输入信号状态的记录同时输出5秒前的信号
10楼的方法如果PLC扫描周期大于10ms,会漏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把PLC周期设为固定值,然后每一个周期做一次输入信号状态的记录同时输出5秒前的信号
10楼的方法如果PLC扫描周期大于10ms,会漏时间。

如果程序执行周期太长,我会建议使用中断,或者是0.1S的移位去做。至于讨论扫描,漏掉之类的都是次要的,楼主肯定可以解决。他需要的是如何将采集信号延时输出。

楼主:
这是一个关于信号的录制。如果变化不多,采用计时数据来描述和记录状态变化可能更准确(fifo),数据量也较少,就像矢量图。
如果变化较多,采取微分采样来记录(SFTR)反而更简单可行一些,这种方式更像是光盘录制。循环的记录和输出也是一个问题,因为PLC地址毕竟很有限。不过这里用SFTR已经足够解决了

网友F:
10楼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