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如何定义自动绕线设备的加工精度

自动绕线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及绕线加工精度是它的两大基本技术要素,自动化程度决定了绕线设备可以实现的功能和操作的劳作程度,绕线加工精度决定了设备能绕制密排线圈的能力,那么如何定义自动绕线设备的加工精度呢?

在硬件配置上大体上可以这样定义,配置有排线伺服电机、PLC控制电路、精密导轨的设备可以称为精密绕线设备;常规的自动绕线设备的配置一般都是CNC控制器、步进马达、移动光轴,这些硬件的配置可以决定设备能够实现精密运行的硬件平台。

软件控制方面精密绕线设备采用的是闭环式的控制方式,可以实现绕线过程中累计误差的自动修正及计算,使线圈更为紧密,满足密排线圈绕制所需要的高速运算功能,常规自动绕线设备的控制是由CNC控制器完成的,它的控制程序是内置固定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开环的控制方式,只能满足常规要求线圈的绕制,对于高精度线圈的绕制有一定的难度,容易受到骨架、线材及绕线方式的影响。

网友A:
与机械也有关系的吖

楼主:
对的  机械精度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网友B(2015-10-09):
繞線機精細要求高低控制難度不一樣,張力控制是重點,

网友B:
比如要把0.23MM直徑的鍍銀線7條繞在一起,這對放線和收線機械和电控要求都很高的,繞了後還要用放大鏡檢視才看得清楚;